用SW复制出来的零件修改后原装配会变

楼主(2015-06-17):
是这样,画好一套图之后,我想某个部位修改一下看下效果,为了源文件的安全,我复制出来备份修改,但是修改后打开源文件的装配图,发现源文件也变了。
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
你说的这些绝对不可能发生,装配体的零件引用以零件位置和文件名为基准,你文件名变了,文件位置变了,它们对装配体就没有影响,看病就把病人带到医生面前,无文件无真相

网友(点评):
不是啊,画好的图纸我都存在F盘。我复制出来其中两三个到桌面,然后打开修改,最后打开源文件发现也一块变了,但是源文件的文件夹里面我复制的那几个图纸都没变。怎么装配图变了呢

网友:
不要直接复制,用SolidWorks提供的打包命令

网友:
首先先排除你的复制不是另存出来的。名字是否一样。名字一样是否先打开你修改过的文件,后打开的装配体,如果是这种情况,全部退出重新打开装配体即可

网友(点评):
文件名我没改 ,只是复制了一下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谢谢大神

网友:
     楼上正解,只要你打开了修改过的文件,再打开装配体的话,它是优先替换的,我觉得好像是这个软件的内在的“关联码”一样的东西在其作用。

网友:
你可以在装配图中右键,点替换零件,用原来的零件替换修改的零件,

网友:
不是什么内部码,是ID

网友:
你复制出来的零件在打开状态下,这时候电脑内存以文件名的方式记录了一个ID。这时候你打开装配体,装配体内的零件ID被你复制出来的零件ID替换(因为SW是先查找电脑内存里是不是有这个零件ID)。不知道我理解的有问题不,应该是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