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motion能源消耗为啥右负值?

楼主(2015-06-17):
SW里运动分析能源消耗为啥有负值,什么意思?如图,消耗的最大功率是731.24还是应该(731.24+701.27),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见帮助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帮助文件

谢谢回复!

网友(2016-03-17):
引用 网友A:
见帮助文件

请问是什么原因使能量消耗出现了负值,这个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