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压接头时,如何能将管子夹紧防止管子滑动?

楼主(2015-06-17):
现在在做一个管路压接头的工装设备,遇到一个难题:管子夹不紧,用力压接头时容易打滑。下载想了两个方案,不知道哪一个更好,或者各位社友有更好的夹紧方案给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方案一用一整块板压紧
如图:

方案二将上压板分成三块,用这三块缺口受力压紧
如图:

不知道这两种方案差别大不大,管子的材质是PA12的。请各位社友给予指点

网友A:
是不是可以再管内塞个东西,我记得我以前的师傅在弯管时里面是加沙子的。

网友B:
方案二将上压板分成三块,用这三块缺口受力压紧,能增大摩擦力,好是好,就是管子是不是有印?要不把夹口加宽,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再管内塞个东西,我记得我以前的师傅在弯管时里面是加沙子的。

弯管子可以解决,我们也做过,用过和管子内径差不多大的弹簧就可以解决,成型好后还可以将弹簧抽出来循环用。但现在问题是压不紧,压接头时管子容易往后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二将上压板分成三块,用这三块缺口受力压紧,能增大摩擦力,好是好,就是管子是不是有印?要不把夹口加 ...

加宽的话加多宽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呢,如何才能求出这个宽度值,还请指点

网友:
这个应根据管子有多大推力。

网友:
应该先用优力胶把管子压住,再用几个铆头把管子铆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宽的话加多宽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呢,如何才能求出这个宽度值,还请指点

摩擦力与接触面积大小无关好吗,加宽干嘛??

网友:
用自锁,参考非棘轮的超越离合器。

网友C:
多大的管子,小管有压管器卖

网友:
去空调维修部,找扩口器看一看
以前是直接扩,现在是偏芯旋转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管子,小管有压管器卖

8*1mm的管子

网友:
压板内孔可以做成牙形圆弧状增加摩擦力!

网友:
管子外观有要求吗?能划伤不?如果不允许,压板内要增加橡胶,并且你这螺栓压紧麻烦啊,用凸轮手柄压紧,多快

网友:
在压紧块与管子接触的表面加工成滚花状,增加摩擦力试试看

网友:
第一种要好一些,第二种接触面积小,很容易将管子压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

确定的

网友:
夹板内径搞几道圆圈,也能增加摩擦力。夹板长比短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