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连接处怎么设计,才能减少晃动

楼主(2015-06-17):
如图片所示,这是一个连杆结构,不过现在的设计存在一个问题,连杆连接处活动(晃动)的很厉害,就是假设在前一个连杆上施加一个向下的力,两个连杆就有个夹角,不是平行状态了,挺严重。连接处轴承时深沟球轴承,内径8外径19 厚度是6的那种:请教大家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设计,尺寸不能太大。

网友A:
最好不要偏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偏载

问题是现在偏的挺严重,不用施加力,连杆自身的重力就使连杆下坠了

网友:
建议使用双轴承,副杆两端各一个。

网友:
一个是单头,另外一个做出双头,卡进去

网友:
  和轴连着增加晃动角度,轴和两连杆不要固定连接。

网友:
位置找准,焊接

网友:
焊接加强筋

网友B:
连杆连接处活动(晃动)的很厉害,就是假设在前一个连杆上施加一个向下的力,两个连杆就有个夹角,不是平行状态了,挺严重。

我觉得这是间隙造成的。
现在还不清楚楼主给的过盈量是多少。现在这种情况,就不要用过渡配合了,直接过盈配合好一些。

连接轴和固定杆需要过盈配合、连接轴和轴承的配合需要过盈配合、轴承和活动杆同样需要过盈配合!
另外,由于深沟球轴承是有间隙的(轴向游隙和径向游隙),所以与轴承的配合不仅需要过盈配合,还需要有足够的过盈量,来减少轴承自身的间隙。
而生产中,大多厂没有液压机,都是间隙配合进去的。你设计的是过盈配合,但是生产的时候你不在,工人发挥主动性,磨!之前我碰到这种情况的,尤其是做非标的,人不在,工人就很主动的。

有晃动的情况,应该是有了间隙。需要轻压才动,应该是在连接轴的轴向,有了一点摩擦力。

网友C:
可以这样设计,将其中一个杆做成两个头,中间一个凹的,将另外一根杆卡在中间。用轴承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设计,将其中一个杆做成两个头,中间一个凹的,将另外一根杆卡在中间。用轴承连接。

这倒是个好办法,可以解决部分间隙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很多人说的都有道理,因为这个有很严格的尺寸要求和精度要求,设计指标是越小越好:现在能不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比如轴承选用别的型号,或者有类似的精密装置可以借鉴;感谢大家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设计,将其中一个杆做成两个头,中间一个凹的,将另外一根杆卡在中间。用轴承连接。

十分感谢,这个尺寸有点大,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精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杆连接处活动(晃动)的很厉害,就是假设在前一个连杆上施加一个向下的力,两个连杆就有个夹角,不是平行 ...

十分感谢,应该是过盈,我感觉是加工件加工的不好,端盖没有压紧轴承;其实对于这种连接我很不满意,有没有更精密一些的,这个连杆运动位置偏差好像要求是0.1MM。

网友:
学习下,感觉可以参照百分表表做连接处

网友:
添加预加载荷吧,你要求尺寸小,不然还可以加大两个杆接触面积的。

网友:
这个是间隙造成的

网友:
单轴承肯定会有问题。这种结构现实有很多参考,都是双轴承或者双套,其实直观上也能感觉它不稳定。

网友:
你做得太复杂了,用滑动衬套,中间穿根销轴,配合选好就会好很多!

网友:
要是运动速度不快的话,是不是可以用带翻遍滑动轴承?

网友:
一根焊个轴 一个装轴承 怎么会晃动

网友(2021-01-26):
建议用轴加无油轴承的方式穿过两个连杆,这样间隙会很小,最后让轴的螺母一侧与连杆保持相对固定,保证不会松动。

网友:
连杆连接处,采用销+无油衬套,不行吗?
你那结构太复杂,运动时动载荷多大呢?轴承太小,稍微偏载就完蛋;
单轴承晃动很正常,因为有径向、轴向游隙的存在;双轴承就没有这问题;

网友(2024-05-30):
请问,这是什么连接方式啊

网友:
看不懂为什么做个法兰盘,我的建议是:
1. 取消法兰盘,轴径加大,轴承加大,两端用一个螺钉加平垫固定即可
2. 改为双轴承

网友:
轴承本身的游隙就晃动很厉害,需要上下用两盘轴承,然后锁紧消隙。载荷大就换角接触,再大换圆锥辊子。或者用双排球轴承。如果速度不高,建议直接用带法兰铜套,两个工件靠紧。

网友:
上下连杆紧贴够不够支撑你的偏载?

网友(2024-07-04):
没有空间的话建议用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