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加工的实例讨论:干式汽缸套

楼主(2015-06-17):
如下图:产品是干式汽缸套。
1、工艺卡中的进给量是150mm/min,这是如何理解?进给量的单位不是mm/r吗?
2、进给次数的理解:进给次数2次和切削深度2mm,是不是要在同一个位置切2次?也就是:车一次,停顿下,再去切一次?一般刀具有进给量的啊,也就是刀具不停地在向前运动,如何能在同一个位置切两刀??
3、工步工时中:机动0.15′和辅助0.25′分别表示什么意思?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4、另外,根据Vc=πDN/1000,计算出来的切削速度为Vc=3.14*96*600/1000=180,怎么工艺卡中是241.2呢?

网友A:
1.mm/min是工作台进给,车削是s*fr,铣削是s*fz*z。
2.进给次数2次是因为余量比较多,要分2刀走的意思。
3.机动时间是指刀具切削时间,辅助时间是换刀、快进快退、工作台回转之类的非切削时间。
4.线速度应该是计算错误,估计是算了800的转速了。

网友(点评):
数控车就有按分钟进给和按每转进给,多数情况下普通车削用mm/min,车螺纹就是mm/r

网友(点评):
G98和G99的区别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min是工作台进给,车削是s*fr,铣削是s*fz*z。
2.进给次数2次是因为余量比较多,要分2刀走的意思。
 ...

这里的工步工时:机动0.15′,是不是车削0.15′的时间,就把这个缸套外圆2.2mm的加工余量全部加工完了?

网友(点评):
端面!不是外圆。另外,应该还包括内外两个倒角。

网友:
进给次数1次和切削深度2.2mm,不是要在同一个位置切2次.也就是:车一次,请指导.

网友:
现在做工艺进ERP,收藏了

网友B:
2楼基本说全了
我在续个貂:楼主你用150除以600就得到mm/r了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基本说全了
我在续个貂:楼主你用150除以600就得到mm/r了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能不能不要折磨幽默哦

网友: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