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弯折结构可以做出来吗?

楼主(2015-06-17):
这样的弯折结构可以做出来吗?
折弯容易吗?

网友:
估计很难,棱棱角角的。

网友:
尺寸是关键

网友A:
你这尖角能变倒圆不?

网友:
搞不出来的

网友:
尺寸弄出来再问

网友B:
大致可以,具体还得看尺寸!

楼上说的都有理!
折弯的一般都是圆角,尖角很难搞。先倒圆先把!
尺寸大了,第三刀是折不出来的!

楼主:

直角可以变圆角,容易折弯出来吗?孔加工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尖角能变倒圆不?

可以变倒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致可以,具体还得看尺寸!

楼上说的都有理!

可以变圆角,折弯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孔的精度可以达到多少?这是一个工位,三刀。还是每刀都要调整工件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变圆角,折弯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孔的精度可以达到多少?这是一个工位,三刀。还是每刀都要调整工件位 ...

精度+-1mm左右。
其实还是看老师傅做,还是新手。老师傅能做到+-0.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1mm左右。
其实还是看老师傅做,还是新手。老师傅能做到+-0.2mm

是每刀都要调整工件位置还是不需要调整工件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每刀都要调整工件位置还是不需要调整工件位置?

去看看别人折弯了再来问吧。

你这问题相当于1+1=?
我没有办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别人折弯了再来问吧。

你这问题相当于1+1=?

我没见过这种设备,所以这1+1=2,我也不知道。还麻烦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