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否通过特殊截面铝型材减震?

楼主(2015-06-17):
现在在新设计一台设备,类似于一个柜体,里面大概有50个小模块,每个模块上面有一个直流无刷电机70W左右,现在想将模块锁在型材上面,正常工作时,最多的时候可能会有10个电机同时工作,所以要考虑减震。想开模做特殊的型材,请问特殊截面的铝型材有减震作用吗?或者说这种减震方式是不是可行?
麻烦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一种专用的电机减震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一种专用的电机减震垫?

这个没见过额   我百度一下吧

网友:
在型材的固定面开一条缝怎么样?

网友:
按照一般的流程来说,你最好是避开共振点,或者加阻尼

网友(2015-12-12):
ACE Slab 减震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