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150/3滚齿机走刀挂轮用45/65啮合不起来

楼主(2015-06-17):
我用57/59的可以滚,但是用45/65反而搭不到一起,试过把支架上面的螺丝松开,没用,轴不会动,两齿轮间还是有距离,有知道的么?这个机床走刀定数不是110么?

网友A:
不知说的是主轴转速挂轮,还是进给挂轮,还是分度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说的是主轴转速挂轮,还是进给挂轮,还是分度挂轮?

是垂直进给

网友A:
垂直进给二个齿距是不能动的,你的57和59齿数在一起能用, 也就是57+59=116个总齿,以后换齿所加总齿数要116个齿才可以,45和71,51和65这样才可以,有说明书看下,有具体转进行多少挂的齿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进给二个齿距是不能动的,你的57和59齿数在一起能用, 也就是57+59=116个总齿,以后换齿所加总齿数要11 ...

这个对大质数斜齿轮计算时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垂直进给

和两齿轮的齿数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