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喷漆工艺,请师傅指教

楼主(2015-06-17):
如题:铸件底漆脱落 求工艺

网友:
是不是有油没有除干净,还有是不是有锈。
我也是外行,我们公司的喷漆室先保证无锈,然后脱脂,清洗,烘干,再喷漆,再烘漆。

网友:
材质?铸件表面抛丸或者喷砂了吗?

前处理是否有磷化工艺?底漆喷涂有在色板上测试吗?

问题太大,无法回答你

网友:
无非就是这么几点:
1,铸件表面处理不合格, 有油污,严重的铁锈等,选用哪种漆, 就看一下人家的技术要求, 正规的都会提供技术说明, 要求喷漆表面处理到哪个等级
2,底漆有问题: 质量不好啥的
3,喷漆工艺不对, 比如调配啊, 喷漆的具体环境啊,固化时间啊,啥的。
但总的来说 第一个问题最重要

网友(点评):
说的在理.我们没发现这事.

网友:
至少要做抛丸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