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压式弹跳门碰原理

楼主(2015-06-17):
有没有大侠了解按压式弹跳门碰的原理,按一下锁紧,磁性吸住,再按一下弹开,磁性消失!

网友A:
里面有个倒扣。弹开的时候磁性没有消失,只是跟外门的金属不接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个倒扣。弹开的时候磁性没有消失,只是跟外门的金属不接触了。

原来如此,今天淘宝买了两个,到时候到了拆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今天淘宝买了两个,到时候到了拆一个看看!

里面有个两头带U槽的方块,推进去时挡偏一个角度,弹簧外推时卡住限位;再推进去转一个角度,弹簧外推时不卡住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