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能加工出来吗?

楼主(2015-06-17):
刚买了一块1600*1000*15的硅胶板,想把它加工成图中这个产品,拿到附近的加工厂去加工,加工厂说是加工不了,请问一下,这个能加工吗?通过什么方式能加工出来呢?其实,就是切一块料下来,把这个硅胶板中间开一个环形孔,请社区大侠指导一下,这个产品如何加工出来。

网友:
不知道上下两面加压板夹紧后,整体上铣床上能不能加工,或者能不能加热用模具成型,像灯饰外罩那样。仅供参考。

网友:
不好加工,太软韧了

网友:
切屑加工用高速雕铣机可能可以,或者用腐蚀的方法或许也能做出来

网友:
硅胶板应该比较柔软啊,看图片,厚度方向估计不好夹持哦

网友:
应该是包装上用的吧?贴在铝板上用的
在硅胶上加工比铝板加工还麻烦啊!
还是在铝板上加工成形!硅胶板用厚的和薄的各切成规则状沾贴上去来的方便!
仅做参考哦!

网友:
必须在上面加工?
这么高要求!

网友:
很难加工,太软了,一进刀就变形了

这种零件一般用橡胶模压成型的方法制造

如果你非要在橡胶板上加工,建议找刀具厂商咨询,这需要非常特殊的刀具和机床才能处理。或者你用干冰、液氮冷冻它再加工

网友(点评):
嗯。用干冰、液氮冷冻,这个如何加工啊?一动刀,这不还是会化掉吗?

网友(点评):
温度低了橡胶就变硬了,干冰不会化,只会挥发,液氮挥发得更快,但是橡胶依然保持低温

网友:
这个好像可以做快速模具的。

网友:
直接注塑成型算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手工加工吧,先用美工刀把槽的外形割好,再把多余的料扣掉,底部圆弧用铣床加工,用双面胶贴到工作台上,用干冰冷却后球头刀高速铣,误差肯定是不小

网友:
买液体硅胶,自己固化成型。就像做软模一样。
我们经常做硅胶软模

网友:
1550,长了不好加工

网友:
机加工有点困难

网友:
看贴必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