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可以冲压成型吗

楼主(2015-06-17):
先上图,请问这个零件可以冲压成型吗?记得以前在一个工厂看到过用棒料烧红后然后放模具里面冲压一下就成大概这个样子了,那个工艺是不是叫红冲呢?

网友:
那叫热锻

网友:
这个零件应该要看尺寸、材质的吧,不是所有薄壁类的零件都能冲压

网友:
这个零件尺寸多大,壁厚多少?

网友A:
目测来看,假如厚度是1.0左右的普通钣金,完全可以用冲模来做。
冲压有种工艺叫“拉深”,完成之后冲掉中间孔即可

网友:
什么材料啊,厚度多少啊,要求啊,等等,不然随便给个图片谁敢说肯定做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来看,假如厚度是1.0左右的普通钣金,完全可以用冲模来做。
冲压有种工艺叫“拉深”,完成之后冲掉中间 ...

可以直接用复合模

网友: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