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几何公差和形位公差精度的区别--剖析

楼主(2015-06-17):
我们知道,基本尺寸有公差等级18个,以及未注公差。今天看书,发现形位公差也有公差等级12个和未注公差,比如说直线度按照基本尺寸也有12个公差等级。
1、普通说的公差(一般几何公差)和形位公差有什么区别?
2、形位公差本来就是一种公差了,比如直线度0.05mm,也就是说在0-0.05mm之内都合格,这是个范围,直线度怎么还有公差??

网友A:
1. 你的说法并不准确,应该问线性尺寸公差与几何形位公差有什么区别。线性尺寸公差顾名思义就是线性尺寸的公差,角度也属于线性尺寸。几何形位公差有很多类,这个只能靠你自己去学,任何一本互换性的教科书都会讲到。
2. 直线度公差的含义是实际做出来的直线(其实是曲线)在要位于与理想直线相平行的距离为公差值之内的两条直线之内。公差值越大,实际直线就越不容易超出范围。

楼主在这块的基础有点薄,建议先补充一下知识再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的说法并不准确,应该问线性尺寸公差与几何形位公差有什么区别。线性尺寸公差顾名思义就是线性尺寸的公 ...

你好,你说了这么多,我的问题你一个也没有回答,若是来学习交流的,请摆正心态,请亮出你的答案,谢谢。

网友:
同意二楼,楼主好像连一些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搞懂。你所说的”普通说的公差(一般几何公差)“应该是线性尺寸公差,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都属于几何公差,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形位公差,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发现仅靠尺寸公差无法控制零件的精度,所以就产生了形位公差。

网友:
1.GB-T1804-2000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和   GBT 1800.1-2009 第1部分:公差、偏差和配合的基础
2.GB1184-1996形状和位置公差未注公差值    和   GBT 1182-2008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几何公差 形状、方向、位置和跳动公差标注
3.GBT 4249-2009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公差原则

网友:
我支持楼主的讨论,我也在学习之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了这么多,我的问题你一个也没有回答,若是来学习交流的,请摆正心态,请亮出你的答案,谢谢。 ...

你的问题真的不是一两句可以说完,你可以看看我博文中举的一个例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f5f96880102vg4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真的不是一两句可以说完,你可以看看我博文中举的一个例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真的不是一两句可以说完,你可以看看我博文中举的一个例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 ...

你这个为什么是+/-0.177,能解释下吗?
如图,要保证蓝色的凸台能插进绿色的孔中,已知绿色零件的尺寸和蓝色零件的部分尺寸,求带问号的公差应给多少?
    为了保证在最坏的情况依然能插进去,应该在最大实体状态下考虑,在最大实体状态下,孔的尺寸为在最大实体状态下考虑,在最大实体状态下,孔的尺寸为φ15, 凸台的尺寸为φ14.5,也就是说,凸台的圆心有0.5的余量可以变动。那么其实圆心的尺寸公差应为。则结果如下图:
    如果用GD&T来标注,那会怎么样呢?不用思考计算,直接就可以写出来了,如下图:

很明显,这两种不同的标法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保证蓝色的凸台能插进绿色的孔中。而且两种方法都达到了目的了。采用GD&T标注,凸台的圆心可以在下图φ0.5的圆里移动,而采用线性尺寸标注的情况下凸台的圆心只能在下图的矩形里移动。可见在同样达到设计要求的情况下采用GD&T标注更加松一点(对于圆形轮廓的孔轴配合)。
    总结一下GD&T的优点:
  • 对设计师来说,设计思路更直观,减少计算量。
  • 对加工来说,加工难度降低了,理论上成本降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为什么是+/-0.177,能解释下吗?
如图,要保证蓝色的凸台能插进绿色的孔中,已知绿色零件的尺寸和 ...

在孔和凸台都处于最大实体状态时凸台与孔的单边间隙就是0.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