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刀具

楼主(2015-06-17):
我厂有一个产品,内孔9mm,公差(+0.015/0)深34MM深,粗糙度Ra0.8,材料40CR,HRC28度,内孔先用用8.7的麻花钻先钻孔,再使用使用直径7MM 的硬质合金刀杆,刀片选择TBGT060102L-W-T1200A的材质,转速1500到2200 进给0.05到0.1都试过了,总感觉加工不准,出现一头大一头小的现像,一会又没有,哪位大侠有机加工小内孔的经验能否指定一下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铰刀?

同轴度会不行

网友:
用内孔滚压刀吧,预留0.02mm的余量进行滚压,粗糙度可以达到RZ3.2以下

网友:
1)刀杆是否有足够强度。
2)余量太少了。
3)T1200A没记错是金属陶瓷类材质,不太适合低速切削。
其实,这么小这么深且公差只有0.015,铰刀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楼主提到:出现一头大一头小的现像,一会又没有
怀疑是铁屑排出不畅,铁屑挤在孔壁和刀杆直接导致有锥度。刀杆有内冷孔吧,有的话应该尽量用高压油喷。
再就是内孔9,刀杆是7,排屑空间比较小。可以试一下6的硬质合金刀杆

网友(点评):
内冷一般是冷却的作用,这点小孔根本就起不到排削的作用。

网友:
可留0.03MM余量挤压

网友:
建议粗镗后精铰。

网友:
   首选要保证你切出的切削,要形成断续的圈削,方向为往无阻碍的空间跑。主要在于刀片的上的选择。

    案例:好几天前,一人用7的硬质合金刀杆车C07K-SCLCR06。加工内孔为12MM,304不锈钢管料。深度35MM。批量光洁度Ra0.4。原因分析:较大的切入量保证了足够的力度,容削空间较大无排削障碍保证了孔径的精度。

网友:
铰刀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