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套外径为什么要进行尺寸分组呢?

楼主(2015-06-17):
汽缸套内径设计尺寸为:Φ93+0.020/+0.060,最后为什么要分组成:Φ93+0.021/+0.030,Φ93+0.031/+0.040,Φ93+0.041/+0.050,Φ93+0.051/+0.060。类似于气缸套,活塞裙部的外径也这样分组。
请问,为什么要分组呢?

网友A:
我记得这在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或者机械制造工艺学书上有说明,气缸套和活塞的配合精度要求很高,所以如果想在不提高零件精度或者说提高加工难度情况下还想保证精度,就采用分组的办法,零件加工好之后测量尺寸,然后放在不同的组内,特定组之间配合就能达到精度要求

网友B:
大批量装配的时候都是要选配的。这样比直接装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批量装配的时候都是要选配的。这样比直接装精度高。

为什么要选配啊?
假如要选配,不如直接在图纸上确定几个公差范围,直接加工到这个范围之内不就行了么?

网友(点评):
给公差的行为准则是“尽可能给低精度,按需给高精度”。精度高了,加工成本高,有时候甚至是多倍。 如果是“大”批量,单价精度给低一点,成本降低一点。就是巨大的效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选配啊?
假如要选配,不如直接在图纸上确定几个公差范围,直接加工到这个范围之内不就行了么? ...

精度高了,成本就高了啊

网友:
我们做的 都是一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在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或者机械制造工艺学书上有说明,气缸套和活塞的配合精度要求很高,所以如果想在 ...

哥们,这里看到了你的实力,不错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选配啊?
假如要选配,不如直接在图纸上确定几个公差范围,直接加工到这个范围之内不就行了么? ...

你说的精度高,成本高,甚至是多倍?
这个高在哪里,除设备,还有别的成本吗?设备也不是用一次的,可以多次利用,也是可以带来效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在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或者机械制造工艺学书上有说明,气缸套和活塞的配合精度要求很高,所以如果想在 ...

我在石家庄金刚缸套车间实习过,确实分了,0、1、2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