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ion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5-06-17):
Simulation计算的结果可信吗

网友:
为什么不可信?错的都是自己的条件设置有问题,不要指望工具能让错的变对的。

网友A:
我之前用abaqus和simulation计算比较过,如果不是复杂问题的话,两者的计算结果比较接近,不过加载压力时,结果偏差比较大!!如果要精确计算还是感觉没专业的好。

网友(点评):
以其它软件作为判断依据,本身就是笑话。拿abaqus作依据的家伙,本身就是脑残

网友B:
什么叫可信呢,以什么标准为判断依据呢。如果楼主不懂力学,又为什么要使用有限元分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可信呢,以什么标准为判断依据呢。如果楼主不懂力学,又为什么要使用有限元分析呢。

不懂才要学啊,学习中遇到问题,可以怀疑自己的操作,可以怀疑客户给定条件,为什么不能怀疑软件自身的问题呢,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需要的是最终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abaqus和simulation计算比较过,如果不是复杂问题的话,两者的计算结果比较接近,不过加载压力时, ...

感谢,我是新手,希望多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懂才要学啊,学习中遇到问题,可以怀疑自己的操作,可以怀疑客户给定条件,为什么不能怀疑软件自身的问 ...

不懂就去学力学,而不是拿个软件瞎鼓捣。力学都不懂,你鼓捣什么软件。

网友:
我经常参加一些免费的在线培训,感觉也能学到不少东西的,想学的也可以去听听看基本上讲的都是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去学力学,而不是拿个软件瞎鼓捣。力学都不懂,你鼓捣什么软件。

大神,你也可以自己手算和软件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去学力学,而不是拿个软件瞎鼓捣。力学都不懂,你鼓捣什么软件。

你从哪里看到我不会力学呢?我们是在讨论工具,你没有必要攻击别人吧

网友B:
这就是所谓的博士,用着所谓的abaqus分析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所谓的博士,用着所谓的abaqus分析的结果

也许是有这么一小撮人顶着高学历的外衣其实没有真才实学,但是不要以点概全,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只有各抒己见才能知道哪些好哪些坏哪些更好。

网友:
让软件算一遍,然后自己手算一遍,这样的结果才有对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