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力矩算出来吓死人?我算错了吗?

楼主(2015-06-18):
圆柱体外径340,质量2.5Kg,由静止到匀速1300转,加速时间t为1s 则启动转矩是多少?

我算的转到惯量是'就J=0.0360  a=w/t  角速度w=2π*n=136,,,启动转距T=Ja=4.9NM

有这么大吗??

网友A:
你这个错的离谱啊

网友(点评):
请指教,,是我的角加速度算错了吗?

网友(点评):
T=J*α α=ω/t ,t是加速时间

网友(点评):
加速时间为1s

网友:
你加速时间都没有设定,怎么会算得对?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加速时间为1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错的离谱啊

简易楼主看两本书:工程矢量力学(静力学) 工程矢量力学(动力学)

网友:
从静止到1300转/分,花多少时间?这个不知道你还能算

网友(点评):
1秒 不好意思,,

楼主:
各位大侠 不好意思,是我的问题  单位换算错了离谱,,我已经知道纠正了,

网友:
坐等高手解惑!

网友:
角加速度w=2πn=816.4    楼主这个是角速度(加速度除以加速时间。当然如果是1秒的话数字一样),你怎么算出来的?你就是想带动10个厚的铝盘呗。

网友(点评):
你好。前辈,我已经更正了,但还是算出来感觉不对? kg*m2 X rad/s2 =NM 这个公式怎么推动出来的?》

网友(点评):
别喊前辈啊。哥们我还没老。也不敢号称前辈。至于惯量的单位KG.M2X角速度成N.M,说实话我也没弄懂。一直也都是这么算的。相信你也算过了吧。启动扭矩5N.M也不算什么吧。几百瓦的电机。正常啊。

网友(点评):
关键是盘子直径比较大,所以被惯量拖累了。如果是个细长轴你就不会感觉奇怪了。

网友:
是不是单位错了

网友(点评):
应该没有吧,检查多次了,,

网友(2015-07-25):
确认肯定4.9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