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条的选型,关于模数齿数的问题

楼主(2015-06-18):
我最近看到一些斜齿条的选型手册上的参数是这么标的:压力角:20°,螺旋角19°21'34",模数2,齿数:150,长度1000。
按照标准基本齿条去计算的话,模数2,齿数150,那长度是942.47。这个就和选型手册矛盾了。我对市场上的齿条不甚了解,请教各位社友,想这种齿条的齿形是不是可能模数或者齿形是非标的。那斜齿轮是不是也只能一家做了?

网友:
那要是标160齿也不够啊,两头剩几个齿很正常啊。

网友A:
1 并不矛盾。
请注意螺旋角,手册上的模数是指法向模数。如果直接用法向模数计算斜齿条长度是容易出错的(是你算错了)。
2 应该是标准模数,标准齿型。
3 齿条是标准的齿条,齿轮也可以是标准齿轮。哪怕要用非标齿条,也不需要由一个供应商提供齿轮(又不是蜗轮蜗杆)。

网友:
19°31′42″
斜齿条,长度3.14*2*150/cos19°31′42″=1000

网友B:
不必纠结长度,这个不是重要的参数,你也不可能用完这个长度。你要知道的是压力角:20°,螺旋角19°21'34",模数2,厂家一般生产500mm长,1000mm长的。常用的有GUDELL,亚特兰大,阿尔法,亨利安的齿条,台湾YYC的也可以满足一般精度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并不矛盾。
请注意螺旋角,手册上的模数是指法向模数。如果直接用法向模数计算斜齿条长度是容易出错的( ...

谢谢,疏忽了法面模数这个问题

网友(2015-10-12):
引用 网友B:
不必纠结长度,这个不是重要的参数,你也不可能用完这个长度。你要知道的是压力角:20°,螺旋角19°21'34" ...

我们台湾峰茂的齿轮齿条规格也是和古德尔,亚特兰大的一样的哦。欢迎多多支持。谢谢

网友(2017-09-14):
意大利Gambini(伽比尼)成立于1978年,是一家专门生产齿轮齿条传动装置的世界级公司,拥有世界一流生产检验设备,同时拥有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可以为每位客户解决最复杂的需求。由于工厂智能化无人作业,Gambini齿条和齿轮广泛应用各大行业,如激光切割,机器人应用,数控机床,高端检验设备等.

意大利GAMBINI齿条中国代表     方正:17712668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