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展开问题

楼主(2015-06-18):
钣金件在展开时有什么规律吗?对于激光切割件每次都要看方向对不对,我要在折弯线的地方打个标记(折弯师傅折边方便一点),图3展开图就是正面的 如果直接拿这个去激光切割就割反了,对于碳钢板就无所谓(两面都一样)折边时看方向就行了,如果是不锈钢(两个面不一样的材料)就反了,有时展开图是正面,有时是反面。

网友A:
一般是在展开图上折弯线出备注"up/down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在展开图上折弯线出备注"up/down多少度"

我知道这个,只是在折弯线的地方用激光打个标(代替折弯划线)

网友B:
两个方法:
2015版本中可以“定义A面”,这就是您要的正面
以前版本中,应当在折叠模型中把正面表面颜色搞成另外的,展开后会保持这个颜色,作为识别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方法:
2015版本中可以“定义A面”,这就是您要的正面
以前版本中,应当在折叠模型中把正面表面颜色搞 ...

清楚明白。感谢陈老师

网友C:
割怎么会割反。只会折反吧,开折弯机的只看线不看图纸?
你图三展开图摆的和三视图明显一个是正的,一个是倒的,摆成一样就可以了啊。复杂的多摆几个3D轴侧图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为了自己激光切割,展开图在图纸里也不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割怎么会割反。只会折反吧,开折弯机的只看线不看图纸?
你图三展开图摆的和三视图明显一个是正的,一个是 ...

问题就在于激光打标线(折弯线)上,图纸肯定得看的。我发的图只是说明问题,但还是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方法:
2015版本中可以“定义A面”,这就是您要的正面
以前版本中,应当在折叠模型中把正面表面颜色搞 ...

请问陈老师,展开图就不能在主视图的基础上进行展开吗方向不变

网友:
角上给个三维图图

网友D:
在第二张图中,在折弯线的地方打的标记:兰线,如折弯工人用兰线对折弯机上模刃口,折完的工件同第一张图反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陈老师,展开图就不能在主视图的基础上进行展开吗方向不变

如果您说的“展开图”,是钣金环境的“展开模式”,您其实已经给了答案:不一定能。
而且我不认为基于造型的主视图来界定展开的正反面,是合适的规则。
其实“定义A面”的Inventor功能,与我们习惯的钣金设计过程是一致的,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第二张图中,在折弯线的地方打的标记:兰线,如折弯工人用兰线对折弯机上模刃口,折完的工件同第一张图反 ...

对的,不然我打个标记有什么用!!

网友(点评):
你不是说在折弯线的地方打的标记吗,什么是折弯线,

网友:
前提是你用软件展开时,除了有蝶形孔时分正反面,其他都是可以不分的(分的目的也就是为了上面的保护膜在工件的外表面)
折弯线基本上不会用的太多,除非你的工件折弯的多,精度要求高才会打上折弯线。

网友B:
各位:
我没看懂,您认为折弯线可以区分正反面吗?
可是,在Inventor中,折弯线是在正反面都有的呀。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位:
我没看懂,您认为折弯线可以区分正反面吗?
可是,在Inventor中,折弯线是在正反面都有的呀。怎么 ...

一时间我也不知怎么回答您,反复看了几遍才明白...。11#和14#说的是产品出展开图时该出正面还是反面,而不是Inventor本身折弯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第二张图中,在折弯线的地方打的标记:兰线,如折弯工人用兰线对折弯机上模刃口,折完的工件同第一张图反 ...

在正面折肯定是反了,在反面折的话而打标线在正面所以说"有什么用"

网友:
对不起,刚包完粽子上火煮沸,包粽子时叶上有条筋,若向内,易折裂,筋朝外裂的少。我想你的标记朝外也行,... ...//  要在折弯线的地方打个标记,折弯师傅折边方便一点//...  ...你的标记用橡皮能不能擦拭。其实不打标记也行,反正折弯工人也看不着,省事。我相信折弯工人看图纸就可以折好工件。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两个方法:
2015版本中可以“定义A面”,这就是您要的正面
以前版本中,应当在折叠模型中把正面表面颜色搞 ...

这段时间在装机器,没精力上来聊。

楼主这事儿,今天就碰上了。

激光切割,连画好孔位十字标,连画好折弯线。

结果,啥都没问题,就是出现折弯反向了。。。

就一张图没标好,可48件啊。。。切割,翻面,做工装,焊接。。。折腾死我了。。。

折弯的钣金件,不一定全是一个方向折弯,ZigZag太有可能了。这时需要出图人考量以哪个面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段时间在装机器,没精力上来聊。

楼主这事儿,今天就碰上了。

我一直认为,既然Inventor有“折弯次序”的标记功能(这功能做的极烂,又是个半成品),就该有模型级别的折弯过程表达。
因此就可能有折弯过程的模拟和工程图表达。于是,很容易出错的折弯过程的方向控制,就会有明确的依据了。
各位以为如何?

网友:
这是咋回事?

网友(点评):
说明本站管理严格。

网友E:
钣金折弯件工程图中的折弯线,起码应该也用实虚线来表示正反向。再高的要求,就不敢奢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钣金折弯件工程图中的折弯线,起码应该也用实虚线来表示正反向。再高的要求,就不敢奢望了。。。

我认为“仅在折弯的表面产生折弯线”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仅在折弯的表面产生折弯线”才是正确的。

应该如此,应该如此...

网友F:
还是在折弯线两边标上up和down,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在折弯线两边标上up和down,好些。

您的工厂是在英语国家开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陈老师,展开图就不能在主视图的基础上进行展开吗方向不变

主视图?是工程图中的?还是模型环境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视图?是工程图中的?还是模型环境中的?

模型环境,用定义A面时方向不一定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型环境,用定义A面时方向不一定对。

A面是您自己定义的,对不对您竟然“不一定”?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A面是您自己定义的,对不对您竟然“不一定”?为啥?

因为有的钣金件用定义A面之后,展开是在主视图的方向进行展开的,而有的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有的钣金件用定义A面之后,展开是在主视图的方向进行展开的,而有的不是。

我问您主视图是啥,您也不说,然后就一厢情愿地往下说,这怎么解决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问您主视图是啥,您也不说,然后就一厢情愿地往下说,这怎么解决问题呢?

就是打开模型时的那个前视图没更改过的,一般我画图时前视图和工程图中的主视图是一致的

网友B:
原来您给Inventor的ViewCube功能的名给改过,然后再跟我们讨论。这不是扯吗,我说我怎么不明白您的意思呢?

一般我画图时前视图和工程图中的主视图是一致的?【我从来没这样干过,也不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尤其是钣金展开。我认为这属于您用的不对,或者上了Inventor的当了。在我的Inventor界面中,这个ViewCube从来都是关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您给Inventor的ViewCube功能的名给改过,然后再跟我们讨论。这不是扯吗,我说我怎么不明白您的意思呢? ...

不明白,请问陈老我哪儿用的不对?还有您为什么不用ViewCube这个功能?那您在画一个模型时就随意在一个工作面上?当放入部件环境中时,就会出现图二的情况,虽然只要调一下方向,这个步骤不是可以省略的吗

网友:
其实ViewCube是后期的Inventor中才有的功能,没有它的版本,该做的都能做,有它之后,反而平添了许多麻烦(您的表现就是一例)。
至于说装配中加入成员之后的位置,有两种可能:
1)没有相对运动的成员,我会用多实体造型,当然不需要装配约束,位置也正确。
2)有相对运动的成员,当然要完全添加装配约束,您说的方向问题也就不存在。

网友B(2015-07-22):
问 攻城师学设计 先生:您快想了半个月了,是想明白了?还是没想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 攻城师学设计 先生:您快想了半个月了,是想明白了?还是没想明白?

俺好像还没明白.您的意思是不是ViewCube限制我在某些方面,但俺从学Inventor2011的时候就一直在用这个功能

网友B:
从学Inventor2011的时候就一直在用这个功能?【这能说明啥呢?至少不能说明这东西真的有用。我35楼的说明,您怎么没有响应呢?为啥?】

另,我觉得我们不是在讨论您自己的问题,而是一个与您不相干的人的问题。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学Inventor2011的时候就一直在用这个功能?【这能说明啥呢?至少不能说明这东西真的有用。我35楼的说明, ...

您说的多实体造型和完全约束我明白,如果是简单的钣金件用多实体造型可以,复杂的钣金件就很麻烦了。因为一开始我学Inventor的时候一直都在用ViewCube,也自我感觉良好 很方便 身边也没人跟我说这个功能有什么问题,甚至大部分人都觉着好用专门把这个功能调出来用,陈老在苦口婆心的跟俺说。。。俺惭愧了

网友B:
复杂的钣金件就很麻烦了?【怎么个麻烦呢?有具体问题吗?建议您看看我的书中关于钣金造型的技术讨论才好】
甚至大部分人都觉着好用专门把这个功能调出来用?【这个我预料到了,这也是Inventor多年来一直没多大长进的一个原因:糊涂的用户在使用者糊涂的软件,双方都感觉良好,嘿嘿】

另,我们这个论坛有什么问题吧?怎么如此人烟稀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杂的钣金件就很麻烦了?【怎么个麻烦呢?有具体问题吗?建议您看看我的书中关于钣金造型的技术讨论才好】 ...

俺们论坛的人倒是挺多,但进这个板块的很少,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中国机械社区以专业技术研讨和行业分析为主,并不是像AU技术社区那样以软件技术为主,并且俺们论坛的“机械软件”板块在我刚进的时候都没看到呢,这就比较尴尬。论坛的大侠也比较多“998”,“动静之机”,“害怕伏枥”,“brianshao”,“一朵娇嫩的花”。。。这些大佬在哪个板块发帖哪个板块人气就多,这个也理解大家都想多学点东西,长长知识。俺也经常看他们帖子也受益颇多。

楼主:
可能和您以前那里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