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合蛋机吗?

楼主(2015-06-18):
鸡蛋一样的玩具,空心,注塑出来时是分成两半的,中间有连接,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一种设备可以自动把它合成一个整蛋?

网友:
看看乒乓球怎么造的

网友A:
超声波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焊接??

无需焊接或熔接,合上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需焊接或熔接,合上即可

你的意思是将一遍翻转180度,与另外一边扣合就行了?
那你就是要做一台非标仪器咯。自动上料,自动扣合,自动装箱……

网友:
看图说话

网友:
仿乒乓球。

网友:
可以出模的过程就是装配的过程

网友:
要找人做一台非标自动化

网友:
可以想一下‘暗扣’的事了

网友:
你的塑料鸡蛋壳应该是左右件唇口不一样的吧?蛋里面要不要放点小东西,比如糖果,小玩具什么的?然后再合起来贴个纸。这样的玩具我见市面上是有的,应该就有成型的设备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