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对角长孔怎么安装?

楼主(2015-06-18):
买了一个元器件,安装孔位如图,是斜对角的长孔。这个也能调节的吗,该怎么装?

网友:
  用对角2个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调节什么,就是安装时用于孔对齐。拧上螺钉后就别想调节了。

网友:
怎么安装?拧上螺丝啊

网友:
不用调节

网友:
先安装滑孔,可以调节水平,定位后再安装圆孔固定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正解,安装对角别斜了,再挑水平对齐位置!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估计是用自攻螺钉固定的缘故!

网友: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