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效内螺纹加工方法

楼主(2015-06-18):
内螺纹加工有没有好的方法(如,刀具,专用设备,或先进工艺)。原来为数控车床车加工。产品如图

网友A:
三轴联动数控铣啊,同一把铣刀可以加工很多规格螺孔或外螺纹,几秒内连底孔、倒角和螺纹一气呵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联动数控铣啊,同一把铣刀可以加工很多规格螺孔或外螺纹,几秒内连底孔、倒角和螺纹一气呵成

目前国内有那几家做这种设备的?

网友(点评):
去螺纹铣削加工与传统螺纹加工方式相比, 在加工精度、加工效率方面具有极大优势,且加工时不受螺纹结构和螺纹旋向的限制,如一把螺纹铣刀可加工多种不同旋向的内、外螺纹。对于不允许有过渡扣或退刀槽结构的螺纹...

网友B:
看不明白是什么上面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明白是什么上面用的东西

数控机床用的滚珠丝杆螺母

网友A:
去百度啊

国际知名工具生产商都在生产普通刀具、量具的同时兼顾螺纹铣刀的生产,如Advent、山高、山特维克、伊斯卡、肯纳金属等,而专业生产螺纹铣刀的厂家如:CARMAX.瓦格斯.ALEX等则占据了较多的市场份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百度啊

国际知名工具生产商都在生产普通刀具、量具的同时兼顾螺纹铣刀的生产,如Advent、山高、山特维 ...

谢谢你的介绍,国内内螺纹加工设备生产厂家有哪些啊?

网友(点评):
数控铣床、加工中心N多啊,看来机床刀具你是外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控机床用的滚珠丝杆螺母

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个,到时看到人家安装过,还是不发表意见了

网友:
主流的还是螺纹铣刀,要看你的孔是多大的了

网友:
丝杆螺母  丝杆可以用旋风铣   丝杆螺母应该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