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洗除锈和碱洗除油哪道工序在前?

楼主(2015-06-18):
我们知道,在表面处理之前,比如电镀或者磷化,一般要做酸洗除锈和碱洗除油处理。
请问:到底是先酸洗除锈,还是先碱洗除油,哪一道工序在前?

网友A:
在清洗过程中,我们一定是先除油再除锈

因为油会到处跑,会包围铁锈,不先把油洗掉,酸没办法和铁锈发生反应

网友:
先碱洗除油,然后再酸洗除锈。

网友:
先除油,后除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清洗过程中,我们一定是先除油再除锈

因为油会到处跑,会包围铁锈,不先把油洗掉,酸没办法和铁锈发生 ...

明白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