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镀铬的疑问

楼主(2015-06-18):
1、镀铬之前必须要电镀镍吗?
2、假如一个汽缸套镀铬,镀铬的工艺参数,主要有哪几个?
3、镀铬的一般缺陷有哪些?原因是什么呢?
4、我们一般说镀铬会有污染,为什么呢?

网友:
首先,我还是要强调一点,问问题要说明材质,就和你们讨论一个工件是一样的道理

在钢铁件上可以直接电镀铬,这种工艺我们一般叫硬铬,在锌合金,铝合金上,是需要在镍上电镀铬的,否则会有附着力的问题

不算是电镀什么,工艺参数就是那几个?药水浓度,温度,酸碱度,电流电压(包括电流波形以及电流密度,电力线分布),添加剂用量,电镀时间,槽液是否搅拌

镀铬的缺陷,常见的硬度不足,表面状态不好发花发雾,膜厚不足等等,

镀铬有污染是说的电镀槽中使用的药品是铬酸,这个是致癌物,而且容易引起土壤污染,电镀后的工件只要清洗干净是没有污染的

网友(点评):
答疑解惑,长知识了。

网友(点评):
大侠升版主啦,恭喜恭喜,发粽子发粽子

网友(点评):
大侠,最近碰到个难题,我有个夹头经过镀化学镍处理,在高温下,有水冷却,,现在没多久就生锈了,而且很严重,有什么好表面处理方法解决么?

网友(点评):
高温水冷用不锈钢吧,电镀受不了

网友(点评):
"硬度不足“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三阶 六阶 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目前电镀电源哪些国内厂家质量稳定可靠

网友(点评):
小南兄弟,别折腾我了,有好帖子记得@我,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威武,以后遇到表处理问题要麻烦大侠了

网友(点评):
猫兄客气,有问题共同探讨

网友:
百度了一下:
三价镀铬自1854年Bunsen发表第一篇论文以来,迄今已有100余年历史,但一直进展缓慢,随着科技发展,人们对环保意识的增强,三价镀铬的研究有提到电镀工作者的议事日程上了。1974年英国Alpright & Wilson 公司发表了Alecra-3的三价镀铬工艺,并与1975年申请了一份三氯化铬做主盐的三价铬镀铬专利,即Alecra-3000. 1981年,英国Canning公司开发了硫酸盐的三价镀铬镀铬工艺。几乎同时,美国Harshao公司也发表了Tri-chrome 三价铬镀铬工艺。
三价铬镀铬主要有以下优点:
1. 毒性低,只有六价铬的1/100
2.电流密度范围宽,可在0.5--100A./dm2内获得合格镀层
3. 镀液电流效率高,可达25%左右
4.镀液可常温状态下工作,节省能源
5.镀层耐蚀性佳,可获得微观不连续镀层
6.电镀时,电流中断也不影响结合力。

网友:
六价铬为吞入性毒物/吸入性极毒物,皮肤接触可能导致敏感;更可能造成遗传性基因缺陷,吸入可能致癌,对环境有持久危险性。但这些是六价铬的特性,铬金属、三价或四价铬并不具有这些毒性。六价铬是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它可通过消化、呼吸道、皮肤及粘膜侵入人体。有报道,通过呼吸空气中含有不同浓度的铬酸酐时有不同程度的沙哑、鼻粘膜萎缩,严重时还可使鼻中隔穿孔和支气管扩张等。经消化道侵入时可引起呕吐、腹疼。经皮肤侵入时会产生皮炎和湿疹。危害最大的是长期或短期接触或吸入时有致癌危险。

网友:
大家不要在我回复的帖子里点评问问题,问题可以到那个工作十年的帖子里问或者单独开贴也可以

先回复一下三价和六价的差别

三价是指电镀槽液中铬离子是以+3价态存在的(如不这个也不理解,请看初中化学),六价铬是以+6价态存在的
毒性大小不谈,早有科学论证,差不都100倍

性能的优越以及电镀成本,6价是优于三价的,因为药水体系的差别,6价会比三价更难到达0价的金属铬沉积出来,这样因为极化作用(不要问我什么叫极化,我也解释不了),导致6价铬镀铬的外观更白,更细腻,所以外观和耐蚀性都更好
但是又因为六价比三价更难还原,所以6价会比三价电镀的电流效率更低,这样低电流区也就是孔或者凹槽,六价会比三价电镀更难沉积

至于镀铬硬度,三价目前无法电镀硬铬,六价硬铬硬度跟电流密度,槽液密度,电镀温度,添加剂种类有关系,所以会有硬度的差别
目前最好的是安美特的硬铬,硬度可以在1000HV以上,但是价格也是很贵的

至于电源的可靠性,这个我就没那么深入了,做工好一点,实用的波更稳定一点就好了,最好耐腐蚀性要好,那么水冷是个好的选择,但是安装拆卸麻烦

@翱翔世界  @shaokuang  @西斜

网友:
钢件镀铬一般是经多层电镀,镀铜-镀镍-镀铬。镀铬 的一般缺陷有脆,硬,容易脱落。

网友:
虽然不懂,那就来赚点积分吧

网友:
晃一下,学点知识

网友:
1.镀镍是打底用的,提高镀铬层的附着力,应该都有这一层
2.电镀参数就那么几个,查书上都有
3.电镀缺陷一般都是镀层不均匀,边角,棱边、孔不好镀
4.电镀污染一般就是废液含重金属,酸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