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盲孔加工螺纹的问题

楼主(2015-06-18):
客户的图纸上是螺纹底孔20MM深(盲孔),M12的螺纹也要到底。 该选择怎样的丝锥?

网友A:
把M12的螺纹头部割平稍微倒角,只不过我想问设计有没有考虑搞加工人员的感受。

网友B:
一般丝锥的导向牙是2.5P的。但也有0.5P的很少见。如果你客户要求完全攻到底,导向牙越短越好。我有导向牙1.5P的丝锥,有兴趣可以私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12的螺纹头部割平稍微倒角,只不过我想问设计有没有考虑搞加工人员的感受。

这个方法试过    但是没有足够导向    通止规就容易止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丝锥的导向牙是2.5P的。但也有0.5P的很少见。如果你客户要求完全攻到底,导向牙越短越好。我有导向牙1. ...

是切削丝锥 还是挤压丝锥?

网友C:
因为现在画图讲速度,很多螺纹孔都没有标底孔深度的,一般要求的是牙孔深度,你应当问明白客户具体牙深多少,底孔能不能打深一点。也有的牙孔要求到底的,以前我们加工汽车制动分泵时在,把丝锥端头尖尖磨掉了,再把丝锥倒一点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切削丝锥 还是挤压丝锥?

螺旋切削丝锥和挤压丝锥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现在画图讲速度,很多螺纹孔都没有标底孔深度的,一般要求的是牙孔深度,你应当问明白客户具体牙深多少 ...

客户是外资企业,检验的按图检验说你尺寸不足   晕

网友D:
哪只能用螺纹铣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只能用螺纹铣刀了

谢谢  我看看去

网友E:
不是什么大事,不要计较啊。

网友:
机床带中心出水么?不然孔底会铝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什么大事,不要计较啊。

呵呵   要是客户质量部都像你一样好说话,就不愁了。

网友:
工程师设计有问题吧,此类螺纹一般情况下如此设计一点意义都没有,最好跟客户工程沟通一下,看是否有必要如此设计.
如果是有特殊功能需要,如楼上所说,铣螺纹,或是先普通攻牙法攻到孔底,然后用一根不具有导向牙的丝攻清底

网友:
唉,自己磨呗
本来是一套两个丝锥,找一个磨成三锥
以前经常干浅孔满牙

网友:
怎么加工厂不与设计师沟通啊?自己琢磨想办法?沟通下看是否真的需要平底?很多时候是设计师没经验瞎画图造成的,如果不需要平底,直接底孔深度增加并且加钻头锥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现在画图讲速度,很多螺纹孔都没有标底孔深度的,一般要求的是牙孔深度,你应当问明白客户具体牙深多少 ...

其实这样的话,丝锥的倒角磨不好的话,丝锥的效果很差的,而且也不耐用,因为我做了不少这样的产品,而且只是铜而已,丝锥也就能用2天左右

网友:
量大就找丝锥生产厂家做0.5P导向的

网友:
我们以前的办法是用两个丝锥,一个磨平,一个导向。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楼主的意思

网友:
不用丝锥都可以,用个盲孔的压铆螺母柱就可以

网友:
这应该是用户图纸画错了吧,果断先沟通再说呀

网友:
质量部当然按图纸检,一般跟跟技术部沟通下,底孔稍微深点又没事,

网友:
找客户技术的人沟通下,质量的人无法沟通他们不管也不懂

网友:
我的方法是先用头锥攻丝,然后再用割平齐的二锥加工这就客易攻丝到底了

网友:
学习下9 H) ]4 B6 j% |/ }9 p

网友:
我就干过这种变态的,底孔还是平的,还有公差,螺纹还要到底,没办法 上电火花了。48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