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用量(切削深度ap,进给量f,切削速度Vc)的选用问题

楼主(2015-06-18):
我们说切削用量由三个主要要素:切削深度ap,进给量f,切削速度Vc。
请问:
1、我们在选择参数时候的先后顺序是怎么样?先选ap,再选f,最后定Vc吗?
2、一般来说定好这三个要素了,在普通车床加工时候,ap,f,Vc在哪里设置呢?设置好了就不用动了吗?能随时更改吗?
3、数控车床,ap,f,Vc是在程序中设定好了吗?加工一段时间后,需要调整吗?
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A:
只能帮到这了,自己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帮到这了,自己看看吧。

很感谢啊,请问这本书的全名是什么啊,我去买一本,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谢啊,请问这本书的全名是什么啊,我去买一本,谢谢啦。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张世昌 高航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