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加中的装夹部位如何加工的疑问

楼主(2015-06-18):
我们知道一般需要装夹
假如车外圆,装夹在外圆,请问装夹部位岂不是干涉了,装夹部位就车不到了或者说和刀具干涉了,求解释。
另外,如下图,数字1和4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1和4是定位啊 Y是液压胀紧内孔啊,怎么会干涉啊

网友:
1和4是定位符号,靠端面和内孔定位。

网友A:
1和4是定位的基准点数,其标注是错误的,人门都知道,三点为一平面,再精致的端面和内孔都不可能打到绝对的理想轮廓,这里端面是对的,但内孔应该是3,弹性涨套,一般是按三等分制造和设计的,除非内孔直径太小没办法制造才设计成四等份.

网友(点评):
内孔应该是3,请问3是什么?

网友(点评):
4应该是自由度,内长销限制4个自由度,端面限制1个自由度,车加工的话主轴旋转自由度未限制!!

网友:
1和4是夹具限制的自由度数;管子装入,靠到端面后液压芯轴涨紧;
去现场看一眼不是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
一、1和4是限制的自由度数,六个自由度还有一个没有限制,
二、看你的材料和工艺,无缝钢管,只要车两头端面,倒角;不明白你说的干涉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和4是定位的基准点数,其标注是错误的,人门都知道,三点为一平面,再精致的端面和内孔都不可能打到绝对的理想 ...

同意 风007 ,标注没有错的。

网友:
牙刷说的很对啊,这是现场操作工艺卡,很详细啊。要我写,直接按图加工。。。哈哈

网友:
看来楼主对加工这块理解不是很深,建议多下车间看看!
一般加工外圆工件内孔平面定位或顶尖单顶与双顶。加工内孔才用外圆装夹,这是基本装夹法。
至于1和4就是平面内孔定位法,就工艺上看是用内涨夹头四点接触!
内涨夹头有三等分,四等分还用六、七、八等分都有,这要看加工工艺与材料的变形程度与厚薄来定的,三、四等分用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