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求助各位如何装配

楼主(2015-06-18):
这管是一条平衡臂上拆下来的,从图可以看到3个配件组装起来,但是我搞不懂他怎么扭紧,看图虽然可以发现他是螺纹配合,但是他怎么能保证两头角度是水平呢,如果单靠螺纹扭到底扭紧的话不现实啊,太难保证两头的两个配件的平衡度了,所以我猜想他虽然螺纹配合,但是里面应该用了胶水什么的,但上网找胶水确实有,但我没用过,而且评论也一般,有没有人接触过
类似的产品,头疼。 他两头是铸件,中间用的应该是45X壁厚2的管。

网友:
如果他拧之前打了胶呢?

网友:
只靠胶水,可能会掉,只靠螺纹又对不准
两个加起来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A:
没看到螺纹啊

网友B:
应该是先拧紧,确定位置后在点孔,铣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先拧紧,确定位置后在点孔,铣槽。

那个是铸件,不用再机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螺纹啊

有 但我照相很难照到,我图上面指的就是了。

网友C:
螺纹拧紧是可以保证两端平行的,只是两端拧紧的程度不同而已,再说这种零部件是空间尺寸,要求并没有图纸标注的那么严格,靠金属的弹性变形,足以能达到两端平行的要求.只是中心距有点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纹拧紧是可以保证两端平行的,只是两端拧紧的程度不同而已,再说这种零部件是空间尺寸,要求并没有图纸标注的 ...

单纯扭紧的话太难做多了,而且要承受大约10KG的扭力,两下就松开了。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上的?中间用的是45X壁厚2的管子?螺距是多少。

网友D:
应该是固定死的吧,有焊点吗!要不扭力方向与旋紧方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固定死的吧,有焊点吗!要不扭力方向与旋紧方向一样!

我就是看过没焊点,所以才奇怪,怎么能封得那么死,而且感觉补一圈铝焊然后再抛光 成本还蛮高的,没有焊接跟抛光的车间。要发出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固定死的吧,有焊点吗!要不扭力方向与旋紧方向一样!

能像两边旋的 不存在同不同方向。

网友E:
这里是什么?

网友F:
涂抹螺纹胶后调好角度等固化。螺纹胶蛮紧固的,

网友:
我装水管组件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螺纹拧到底后,角度不对。

网友:
坐等大侠们的答案

网友:
仔细看图你画的箭头指向部位,诀窍就在这里。
口部有槽很薄,靠它变形定位。

网友:
应该用了螺纹胶,强度还可以。如果想打开,用气焊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会不会是两头的铰链关节部位先不加工,把三节管子先车好螺纹,扭到足够紧之后,再铣槽个钻孔。这样能保证两边接头的方向一致。那么你再次拆卸,再次组装的时候就不管你这么多了。不行就就换个新的,这样原厂家就可以一直卖备件。会不会是这样很坑爹的设计啊?

网友(点评):
买到这种坑爹的设计产品,只能自认倒霉了

网友:
利用小治具保证角度,与组装工艺,,组完之后打青胶或别的,如果有扭矩要求,还要冲压扁位

网友:
有没有可能钻孔打销?

网友:
孔图看不清,画个装配图上来看看

网友G:
如果图上是螺纹的话,螺纹这么小且短,应该不是靠其来拧紧的,若想两边平行且拧紧,就在螺纹上涂上胶再拧进去(机械用胶,粘接力很强)。缺点就是,以后不能卸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是什么?

扭进去但没到底,所以有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图上是螺纹的话,螺纹这么小且短,应该不是靠其来拧紧的,若想两边平行且拧紧,就在螺纹上涂上胶再拧进 ...

我也在想用胶水,但我没接触过,能推荐下吗?

网友:
我们以前用过,但我不知道牌子,上网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涂抹螺纹胶后调好角度等固化。螺纹胶蛮紧固的,

有什么好的胶水,推荐的吗。

网友:
在中心距和两端的平行度都要保证的情况下,过渡配合加定位销也何偿不可

网友:
机械结构中用胶很平常。
找几本胶黏剂手册读一读吧,不然孤陋寡闻,不是别人笑的问题,自己就该过不去。
楼主所说的东西,当然可以纯用机械方式,用螺纹与粘结剂也该是很正常的结构。
用在这种场合,最简单和市场上最容易买到的胶是504胶。
这是种两组分的环氧胶,按使用说明书用就行。
胶结质量如何,关键在工件事先表面清洁程度,不应有油污和氧化皮。
另外,说到504胶,购买时请注意其制造商,一定要是浙江慈溪、由军工大学监制的才行。

网友:
先下个锁紧螺钉下去,一字头、内六角均可,常见的调整结构。

网友:
说的都有道理,好好学习。

网友:
唉,唉,唉!机械工程师居然求助于胶水!

网友(点评):
现代飞行器的蜂窝结构用的什么?飞行器不是机械?

网友:
还是没搞懂

网友:
增长见识!

网友:
管子的两头,一头是正丝,一头是反丝。转动管子,就可以找平行

网友:
好吧,我承认我是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