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第四轴如何接线

楼主(2015-06-18):
数控分度头,气压锁紧的,一套的接线图谁有吗,或者详细讲解一下需要用到哪些原件以及线路怎么接,锁紧和放开的控制

不胜感激!

网友A:
找你那个第四轴牌子的官网或经销商。每个牌子配不同的伺服控制器,接线都不同。

网友:
最简单办法看说明书,再不行就给厂家打电话寻求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你那个第四轴牌子的官网或经销商。每个牌子配不同的伺服控制器,接线都不同。

主要是不明白控制刹车的电磁阀接线,以及控制气压的断与通,
伺服线路都知道的

网友:
一般厂家都屏蔽了。

网友:
过来转转,顺便赚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