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部那个螺纹孔是用来干嘛的

楼主(2015-06-18):
头部那个螺纹孔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旋转气管接头?那个螺纹孔是不是安装时用来拧的?

网友:
装东西的

网友:
应该是吊装工装的孔

楼主:
这个只是很小的旋转接头

楼主:
就是不知道那个螺纹孔干嘛用的

网友:
可能是用来带个垫片挡轴承外圈的

网友:
吊装,紧固,加工时的工艺孔,都有可能
甚至是拆卸的时候才用的,功能多多,说不清楚了

网友:
固定的,旁边的小孔有的是装销止转的

网友:
好像是旋转气管接头

网友:
拆装用的工艺孔吧

网友:
外边两个应该是拧紧用的,里面那一个应该是防转用的

网友:
头部好象有三个螺丝孔,外圈上2个是固定接头的,中间的是固定附件的。

网友A:
你还没说这是什么,用来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说这是什么,用来干嘛的

SMC的旋转接头

网友B:
一是用来紧固用的,二可能是拆卸时候往外顶的。

网友:
是中间零件上的还是外边零件上的?

网友:
一般电机轴都有这个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是用来紧固用的,二可能是拆卸时候往外顶的。

支持

网友:
可能是加工时留的工艺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