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5-06-18):
本人干维修,避免不了安装轴承,我往往是把轴承敲进去就完事,却从未考虑过其他问题。有幸拜读了很多大侠的帖子,有几个问题仍然不懂,请指教。1轴承的配合的选定,和依据。2轴承自身精度。请以HRB22310说明下。不胜感激。

网友:
轴承自身精度,有国标的。
轴承配合的选定手册上有例子,类比后选择即可。

你们还好,还是敲进去的。不过敲进去也要很多规格“套筒”,这些套筒都是1个外径规格有1个。很多厂懒得弄套筒,当然也不会用压机来压,直接把孔磨大,害人不浅!

这个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网友:
1. 轴承的安装有很多学问----机械法、加热法(包括冷却),液压法;也可以2种方法组合使用。
2. 配合问题见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3. HRB22310是普通精度,具体数值查手册或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