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能力指数CP=(USL-LSL)/6σ的理解--深度剖析

楼主(2015-06-18):
CP=(USL-LSL)/6σ
1、首先,σ这个标准偏差如何如何直观的理解?σ表示一定的宽度,这个宽度如何理解?
2、CP是规格范围(上偏差-下偏差)与6个σ的宽度的倍数,如何直观的理解啊?
求高手给予指导。。

网友:
参考正态分布函数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的,先把数理统计好好学学吧,然后再来看这个问题就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的,先把数理统计好好学学吧,然后再来看这个问题就能明白了

看了书还是会忘记,σ表示一定的宽度,这个宽度如何理解?有没有很直观的解释方法?

网友:
标准差是数据离散程度的一个指标;计算公式就不写了;
CP=(USL-LSL)/6σ的理解,这个就不需要深度剖析了吧;入门概念;
建议LZ把SPC手册第一章先看完

网友(2016-02-25):
不错 但无法下

网友(2016-04-06):
这个最直观就是看书了,上学那会学机械和数理统计,感觉很直观啊

网友(2018-05-12):
这个我也一直没有雪狐,与没有大神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