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差σ和极差R的关系---释疑

楼主(2015-06-18):
我们在做控制图(比如Xbar-R图)时,子组内变差σ(即为标准差)和极差R往往是通过除以一个参数d去估算,即σ=R/d(d通过查表得来),标准差σ怎么形象的去理解呢?跟极差又是一个什么关系?

问题比较深,求高手解答。。。

网友:
以Xbar-R控制图为例
R/d2是用极差估算样本标准差
总体标准差=样本标准差/SQRT(N)=R/d2/SQRT(N)
UCL=Xbar+3*R/d2/SQRT(N)=Xbar+A2R
A2=3/d2/sqrt(N)
可以验证一下哦:
样本4的时候  A2=0.729  D2=2.059
0.729=3/2.059/2

主要的概念是样本标准差  整体标准差  西格玛概念先要理解下来
建议楼主先把SPC手册先大略浏览一遍;
找个PPT看一遍;
找个绿带书看一遍;
期间再回头多看几遍SPC手册‘

网友(2018-05-15):
还是要多看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