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反转制动问题

楼主(2015-06-18):
现象描述:三相异步电机,皮带连接负载(旋转运动),转速3000左右,正常停机要20秒左右。
改善要求:缩短砂轮停转时间
解决方案:通过电器实现,在电机正转断电后通以反向电流(时间可调),实际实验得:通反向电流2s,可以奖停机时间缩小到8s。(试验中,尚未发现明显不良现象)
个人看法:1、皮带打滑,磨损加快
                2、电机瞬间电流变大,影响寿命
                3、负载主轴稳定性变差
讨论问题:大家从各方面发表意见,如此改装,对电机、皮带、负载主轴、轴瓦等的影响。若有前辈有过类似经历,分享下宝贵经验。谢谢!

网友:
没有问题,放心使用。只是不适合频繁开关的情况,电动机容易过热。

网友A:
看你使用的频率,如果一个小时超过200次的话,按一天8小时算,估计10天换一个电机

网友B:
曾试过反馈制动,效果还不错。接一个制动电阻。

网友(点评):
这么简单?在电机里面做电路改装?

网友(点评):
不是电机里面,是控制柜里面。

网友(点评):
他这个属于电源反接制动吧,必须在电枢电路中串接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使用的频率,如果一个小时超过200次的话,按一天8小时算,估计10天换一个电机

每小时100次左右,,,,
电机这么容易坏吗?5kw的电机呢

网友:
很快就坏

网友:
损坏是因为电机过热而散不出去,只要行办法解决电机的散热就行。
像你说的情况,是否可以考虑正、反转各用一个砂轮,都是连续驱动,断续分别使用,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试过反馈制动,效果还不错。接一个制动电阻。

加制动电阻靠谱的,这个电机没抱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