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吸盘介绍和CCD对位的困惑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2015-06-19):
本人从事手机组装设备自动化行业,最近调试设备,遇到一些困惑,请各位社友出手帮助一下。
问题1、生产中,需要吸盘吸附产品,打算用带弹性的吸盘来吸附产品,对吸盘的要求是,伸缩
范围在3mm左右,吸盘伸缩部分,间隙要尽可能小,不然,会影响生产精度,希望熟悉吸盘的
社友能介绍一些吸盘供我参考。
问题2、两个产品,贴在一起,在贴之前,分别用CCD来拍照对位,贴出来的产品精度均超过0.02,
两个产品中的一个不动,另一个产品基于不动的产品,通过XYθ方向来调节对位的。拍照对位完成
后,就直接走到不动的产品的位置贴在一起。请问这种方式是否存在不妥?这种方式存在哪些因素
影响了产品的贴合精度呢?丝杠是牌子货,精度有保证,CCD和对位系统都是牌子货。

希望热心的社友积极给予帮助,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贴FPC天线的吗

网友B:
1  想了半天不知道楼主做什么,看着像FOG,调解是手动还是自动  自动的技术高点
  (做这种一定要工艺和厂商哪里多跑几趟,最好是搞几天制程,还有多看别人厂设备,吸收一下经验,不然很容易出错的,一台设备也是 几十万啊)
手动 请看下图
也不好做啊,精度调解,也是蛮难的,因为是精密机械一个螺丝孔大了 搞不好报废一组(别被吓坏了,我们以前东西比较精密) 。
首先是 A  吸过来  CCD对位 放正A在吸住(这个治具板应该是可以吸真空的),B固定 XYθ (手动自动治具也是可以吸真空的)make  CCD对位 压合找正 其实楼主思路是也是对的,关键是零件平面度和零件的间隙一定要做好。
一定要找个好的供应商,表面处理和孔位置做好。 还有你们公司外协CCD对位程序还是自己公司做,如果自己做就尽量和软件人多商量。不然苦逼哈哈。。。(特别是大公司 O(∩_∩)O哈哈~最后协调不好闹出的笑话挺多的)。。

网友:
方案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丝杆是c3的吗,不然保证不了,想更精确装光栅尺,是两套ccd吗,一套检测要贴的那一半,一套检测固定的那一半,两个相机要以一个参考为基准找正

网友D:
今年很多人搞这个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FPC天线的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杆是c3的吗,不然保证不了,想更精确装光栅尺,是两套ccd吗,一套检测要贴的那一半,一套检测固定的那一半 ...

一套系统,4个CCD。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想了半天不知道楼主做什么,看着像FOG,调解是手动还是自动  自动的技术高点
  (做这种一定要工艺和 ...

是的,FOG,自动的。目前很困惑的是,X方向(表示左右)的精度比Y方向(表示前后)的精度要好多了。目前尚未找到原因,
请前辈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年很多人搞这个哦

是吗?感觉做烂了。

网友E:
楼主做的东西应该跟我这差不多吧,做屏幕搬运输送的,屏幕还带个PCB的

网友(点评):
是的,结构都差不多,但你的看起来,更有意思!精度要求如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的东西应该跟我这差不多吧,做屏幕搬运输送的,屏幕还带个PCB的

310228119qq 加了方便沟通技术交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的东西应该跟我这差不多吧,做屏幕搬运输送的,屏幕还带个PCB的

和我现在做的也差不多,不过我的是抓起来再拍照。。

网友(点评):
请问朋友做哪方面产品的?

网友:
CCD对位找为的控制算法似乎国内没有很过硬的公司可以做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和我现在做的也差不多,不过我的是抓起来再拍照。。

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