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车床车好工件后,工件如何从夹头内弹出来

楼主(2015-06-19):
仪表车床车好工件后,工件如何从夹头内弹出来

网友:
在夹头的中心孔中放一个弹簧,能不能把工件顶出。

网友:
夹具孔里放个气缸,推出来。

网友(点评):
百度视频上都没有看到气缸啊,就看到工件车完后,就直接弹出来了

网友:
有一种情况可以自动弹出来,筒夹松开工件后,仍在旋转,把工件甩出来

网友(点评):
百度视频上看到的工件是向前弹出的呢

网友:
5楼正确,现在就是再这样做的

网友(2015-09-28):
里面用弹簧顶芯轴,上工件夹紧时,里面的弹簧是受压的。加工完松开夹头,里面的工件在芯轴弹簧的作用下,弹射出去

网友(2017-03-16):
楼主有仪表车床的模型吗?可以发一份给我吗?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