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宝剑上的放血槽如何加工

楼主(2015-06-19):
宝剑上有条U型放血槽,宝剑材质为合金钢或高碳钢。在剑身割出一条槽,深度1mm到5mm不等,槽宽3到8mm不等,槽长按剑身70%,请教各位师傅有没有这样的设备可以加工!

网友A:
砂轮棱上磨个沟

网友(点评):
觉得你这方法最好。毕竟只是放血用的沟槽,尺寸精度没啥要求,只要个大致形状即可。

网友B:
成型模具锻出来的吧

网友C:
宝剑刀刃有多长?用铣床铣沟槽行不。

网友D:
成型刀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型模具锻出来的吧

就是纯手工锻打制造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型刀加工

具体点,不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宝剑刀刃有多长?用铣床铣沟槽行不。

铣床貌似铣不出来

网友(点评):
好象宝剑两边刃,不好装夹,做个工装夹具,铣多宽的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轮棱上磨个沟

不行,要求精度1m以内

网友A:
那就划线有角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划线有角磨

就是嫌手工浪费时间,想用设备代替

网友:
楼主放个图上来看看槽的形状,才能让大家想出更好的办法。

网友:
各位别再支招了,多危险!

网友:
那就工艺磨,做个小夹具

网友E:
拿东西不能模型上弄出来吗?
成品的话圆头铣刀行不,磨床应该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铣床貌似铣不出来

槽宽3到5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东西不能模型上弄出来吗?
成品的话圆头铣刀行不,磨床应该也可以的。

不能,要求纯手工制造的

网友:
电火花加工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要求纯手工制造的

如果机器做出来的比手工的还好,为何一定要手工造?

网友:
毛坯时就做上去了,后面加工会因为剑非规则形状增加加工费用。如果真是宝剑,谁会拿出来豁一个槽。

网友(2015-08-24):
你查查宝剑的制作工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