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社友帮我看看这个螺纹标识什么意思

楼主(2015-06-19):
螺纹

螺纹

网友A:
3后面是不是少个h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后面是不是少个h

感觉像少了一个H,那那个5/4怎么解释啊?

网友:
那个5/4是不是指螺距为1.25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精度等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像少了一个H,那那个5/4怎么解释啊?

外螺纹应该是h
5除以4不就是1.25嘛,我猜是1.25的螺距,这么标公制螺距我也是头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螺纹应该是h
5除以4不就是1.25嘛,我猜是1.25的螺距,这么标公制螺距我也是头一次见

谢谢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