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字齿圆柱齿轮传动从动轴要轴向固定?

楼主(2015-06-19):
RT

网友:
斜齿轮传动会产生轴向力

m_e
哦。。。好吧,一直当人齿是一对斜齿轮分析的,PASCAL大侠见谅
我承认人字齿不会完全对称,问题是你的回复与LZ的问题有关系么?
m_e
齿轮无法完全加工成对称
人字齿会产生轴向力么?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啦。你主动轴没固定,从动轴还是要固定的嘛

网友(点评):
为什么书上一般是主动轴随动,被动轴固定的? 我实际中见到的刚好相反。

网友:
“书上一般是主动轴随动,被动轴固定的”,和我看到的不一样。
能否把书上的讲法截个图?另外齿轮传动装配图也要。

网友(点评):
http://www.wandu.cc/jishu/2/9409.html

网友(点评):
http://www.doc88.com/p-1721457741438.html

楼主:
其实都可以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现场是主动轴固定的,认为比较好,因为人字齿就是对牙箱,如果输入轴窜动的话,电机也可能会有轴向力。

楼主:
在实际使用中,因为制造和安装误差,人字齿轴向力应该不可能完全抵消掉了,应该是左右交替冲击的。

网友:
谢谢LZ贴图。
1. 我看到的资料都是说一个轴浮动,一个轴定位,没具体说哪个轴如何如何。
2. 贴图人字齿4,定位的是中间轴,既是主动轴,又是从动轴。
3. 如果不考虑其它因素的话,我喜欢选轴径大的轴定位;因为轴承也大,寿命会高点。

网友(点评):
3.轴径一样大呢?

网友(点评):
顺便问一下,单列圆锥滚子轴承不同厂家的总高度一样吗?

网友(点评):
轴径一样,就看其它因素了。

网友(点评):
请问,单列圆锥滚子轴承游隙指的是轴向游隙还是工作游隙

网友(点评):
你是说配对的单列圆锥吧,游隙是轴向游隙;可能是原始游隙,也可能是安装游隙,不会是工作游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