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自动化装配零件,要将零件转向180度,请教

楼主(2015-06-19):
现在在设计一个自动化装配零件零件如图所示,震动盘上料时零件送料出来时如图1,图二方向震动盘供应商做不出。现需要将零件调转180度如图2所示,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网友A:
后面再加一级振动盘,两级振盘串联,你在联系别的振盘厂家看看,这个只能靠振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再加一级振动盘,两级振盘串联,你在联系别的振盘厂家看看,这个只能靠振盘解决

什么样的结构呢?可以画个结构示意图呢?我是第一次用震动盘。谢谢!

网友B:
让他旋转槽子行不行

网友:
完全可以用振动盘解决,加旋转卡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他旋转槽子行不行

肯定行  一般这种小件只需在上面限制一些位置即可实现想要的状态

网友:
在震荡盘出口加个180度旋转机构就行了

网友C:
楼主这UG的PMI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他旋转槽子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UG的PMI标注

恩,是的  UG PMI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