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用直径多大、壁厚多少的轴

楼主(2015-06-19):
请各位大侠指点!
两根长度为3米的空心光轴,上面均匀放置长3米、重3吨的圆筒做滚动运动,
需要用直径多大、壁厚多少的轴?
两侧需要用哪个型号的轴承?

网友A:
条件不够,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够,怎么计算?

需要哪些数据,我再补充。小弟新手,还望多多赐教!

网友:
轴承设计查找轴承设计手册,前面还要核对计算光轴工作有效载荷、结构振动、温湿度、粉尘或腐蚀条件、需要的疲劳寿命(光轴表面的疲劳计算)。

网友:
受力情况按照工程力学的一套计算,控制谈塑性变形的区域不超过安全值。

楼主:
轴的转数不快,约200转/分钟.

网友:
两轴之间有什么负载?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卷板机辊,3吨的直径应该在400-500之间,壁厚50-60就可以,我认为轴承型号选用22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