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工件焊接后,其焊缝需要打磨。请教

楼主(2015-06-19):
现有两个工件焊接后,其焊缝需要打磨,故想用机器代替人工打磨,但有几个问题都一直想不通,现想帮忙理通一下思路,谢谢大家……如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都来指点一下吧。

楼主:
@管理员  怎么把我贴转到焊接板块了?这工件是焊接件,就要放到焊接板块吗?

网友A:
是不是应该在源头上解决问题,焊后打磨都考虑机械手了,为什么焊接不用机械手,开个坡口,自动焊,余高0.5焊接手臂不会很难控制

网友B:
机器人焊接的话,只要装夹定位,就能保证这个值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的。
关于砂轮磨削补偿,我并不清楚此行业情况,想出一个异想天开的方案,你看看是否靠谱:
砂轮每转一圈磨一次焊渣,就有一定的磨损量,你可以去问供应商把这个磨损量要过来,然后按实际旋转圈数来进行补偿。

网友C:
我也在做类似的打磨,利用砂轮磨削,自动进给不容易控制,随着砂轮外径的缩小,损耗量变大,并非线性变化,目前都是采用手动进给。

楼主是否可以考虑用将砂轮换成硬质合金盘铣刀来进行铣削?

网友D:
楼主可以参考平缝埋弧焊接

网友E:
这个其实很好做,沙袋打磨机

网友F:
自动化焊接的话,焊缝高度比较均匀,取最高点,留点余量就可以了。
砂轮直径可以检测的,接触式、光学的都可以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管理员  怎么把我贴转到焊接板块了?这工件是焊接件,就要放到焊接板块吗?

放在哪个版块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应该在源头上解决问题,焊后打磨都考虑机械手了,为什么焊接不用机械手,开个坡口,自动焊,余高0.5焊 ...

你好,谢谢你的关注,其实这个问题也想过,其实产品并不是如图示的那样,我只是示意画了一下,现在产品也是用机器人来焊接的,但有些时候其焊缝还是控制达不到在0.5mm之内,帮想用一台专机来磨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焊接的话,只要装夹定位,就能保证这个值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的。
关于砂轮磨削补偿,我并不清楚此行 ...

谢谢你的关注,现在产品也是用机器人焊接的,有可能是是装夹问题,有个别产品还是出现超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做类似的打磨,利用砂轮磨削,自动进给不容易控制,随着砂轮外径的缩小,损耗量变大,并非线性变化, ...

谢谢你的关注,现在也是想自动进给控制,不知道你对正在转动的砂轮检测有没有深入的看法呢?如用合金刀铣掉,这个成本也高,效率也不快,估计还是不考虑这种,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其实很好做,沙袋打磨机

是砂带磨机吗?没用过这类产品,请教一下,用砂带打磨机其打磨速度快吗?其砂带消耗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参考平缝埋弧焊接

谢谢关注,有空也去学习一下平缝埋孤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动化焊接的话,焊缝高度比较均匀,取最高点,留点余量就可以了。
砂轮直径可以检测的,接触式、光学的都 ...

你好,谢谢你的关注,现在产品是机器人焊接,但有些产品会超出控制范围,再请教一下,你说的用来检测砂轮直径的,其接触式,是指的是直接与砂轮碰数吗?如果砂轮在转动的话,会不会把与砂轮接触的地方磨掉呢?光学式的,询了一个基恩士的价,一个要好几万,有点吓人,想问一下你有相着传感器(接触式和光学式的)的型号介绍一下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在哪个版块合适?

你说呢,我发贴的目的,并不是焊接,而是焊接后的工序,现在有些人回贴也不看贴,随便回复一下,你觉得呢?

网友:
不知楼主对工件表面要求高吗,我有个客户一个产品,量大,要求不高,原先也是磨床磨,但太慢了,后来采取的是直接用压力机压住,然后转动,焊缝就磨平了,

网友H:
可考虑用砂带磨

网友I:
砂轮机不能顺着焊缝吗?这样的话只要固定好最低点,在磨头上加一个能调节速度的就行了
焊点低的正常速度,焊点高的可以慢一点。
一点愚见,仅供参考,如有错误,还请指出。

网友J:
不知道工件多大,能不能放在平磨床上磨削,如果焊缝不长,不用考虑砂轮磨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砂轮机不能顺着焊缝吗?这样的话只要固定好最低点,在磨头上加一个能调节速度的就行了
焊点低的正常速度, ...

现在也是让砂轮顺着焊缝磨,想问一下在磨头加一个调节速度有何用意,麻烦指点一下,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要自动磨削,砂轮会磨损,我怎么样取信号给砂轮的进给?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考虑用砂带磨

想问一下砂带磨,其效率如何,其沙带损耗如何,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砂带磨削效率比砂轮高多了,自己百度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工件多大,能不能放在平磨床上磨削,如果焊缝不长,不用考虑砂轮磨损问题。

你好,谢谢你的关注,现在要做自动磨削,帮还要考虑到砂轮磨损的问题

网友K:
1.砂轮上下运动为什么?为什么不用直线前进?
2.砂轮为什么要垂直于焊缝,这样摸出来的焊缝形状是什么样的?对强度疲劳是不是有影响
个人觉得砂轮沿着焊缝一侧一次摸过去,再摸另一侧

网友:
引用 网友K:
1.砂轮上下运动为什么?为什么不用直线前进?
2.砂轮为什么要垂直于焊缝,这样摸出来的焊缝形状是什么样的 ...

1.应该是考虑到砂轮的磨损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需要达到何种自动化程度,如果只是要求一般的话我倒有个简单的办法,用平磨磨削,在台面上垫块达到尺寸的小垫块,和工件一起磨,直到有火花出现就停止即可,需要人看着,不过应该很省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也是让砂轮顺着焊缝磨,想问一下在磨头加一个调节速度有何用意,麻烦指点一下,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要 ...

在图片上来看需要磨平的工件也不是太大
可以这样设想一下,用一个比工件高0.1的试板试砂轮的高度(或者在工件上面放一块0.1的垫片,都行)
在开始前砂轮不转放在试板上面,加工完成之后再试一下砂轮的高度,
这样就能粗略计算出砂轮的磨损量。
只要多试几次就能输入补偿了。
原来我的设想的还以为焊接之后工件不平呢,所有就设想弄一个固定砂轮和工件距离的架子
这样磨头就离工件的距离试一定的,但是工件的焊缝高低不一样,这样磨头的进给速度就需要调整。
如果理解错了请勿见怪。

网友:
是想磨平还是磨光?估计都不用又监测又补偿的,太高大尚了,有焊缝研磨机看看有启示不

网友(2019-01-12):
每次开始的时候检测一次磨轮尺寸变化,用电容传感器就行。每次磨轮复位后,用电容传感器靠近磨轮,或者用一个物件靠近磨轮,靠电流变化来检测。视觉检测火花。或者人工检测调整😄

网友:
焊接开坡口

网友(2019-03-08):
现在清理机做的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