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齿锥齿轮和双曲面齿轮区别-求助

楼主(2015-06-19):
    主传动中主要用弧齿锥齿轮和准双曲面齿轮。拖拉机上用弧齿锥齿轮多,轻卡上用准双曲面齿轮多。请教各位社友,两种齿轮有何区别,在后桥上的中心线是不是不同?谢谢. U8 e4 w# I& x1 b

网友:
看一下汽车驱动桥设计

网友:
准双曲面齿轮是有偏心距的,弧齿没有,各有优缺点

网友:
看轴向是否相交,准双曲面用于要求传动要求更平稳的场合

网友:
准双曲面齿轮是有偏心距的,弧齿没有,越野车上偏,轿车下偏.一般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