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差的直观理解--剖析~~

楼主(2015-06-19):
标准差的直观理解:

A、B两组各有6位学生参加同一次语文测验,A组的分数为95、85、75、65、55、45,B组的分数为73、72、71、69、68、67。
这两组的平均数都是70,但A组的标准差为17.08分,B组的标准差为2.16分,
说明A组学生之间的差距要比B组学生之间的差距大得多。

请问:
A组的标准差为17.08表示什么?
B组的标准差为2.16分表示什么?
官话是:表示A的离散程度大于B,晦涩难懂!!!!

能否直观的理解(通过正态分布图,或者是其它直观的表达),谢谢!

网友:
就是说B更容易引起密集恐惧症患者注意!

网友:
跟打靶似的

网友:
当做稳定性理解吧,或者贫富差距

网友:
A中有优秀也有差,B中比较中庸。

网友:
标准差越小,分布曲线越窄,也就是越集中

网友:
标准差应该很好理解的啊,它的定义就是“方均根值”。测量值与他们的平均值差的越大,这差值经过平方,就更加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