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用量,车铣刨磨镗都有吗?

楼主(2015-06-19):
如题:切削用量(切削深度ap,进给量f,切削速度Vc)车铣刨磨镗都有吗?
1、我知道车床是有的,铣床、刨床、磨床、镗床都有ap、f、Vc三个要素吗?
2、在普通车床加工时候,ap,f,Vc在哪里设置呢?加工一批零件,设置好了就不用动了吗?

求解答。。。

网友A:
买一本机械加工工艺手册吧,上面都有。

你所说的切削三要素,要根据机床主轴功率和刚性,刀具和工件的材料以及对加工表面质量的要求来确定,任何机加工机床都有这些参数的,只是要根据不同的运动形式(刀具相对工件的运动形式),换一种方式来表达,比如车床,你就要根据切削速度,结合工件直径,换算出一个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本机械加工工艺手册吧,上面都有。

你所说的切削三要素,要根据机床主轴功率和刚性,刀具和工件的材 ...

求推荐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