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镜像后,再转成工程图,不显示螺纹线,求助

楼主(2015-06-19):
(图片)

网友:
仔细看看,你镜像的是什么?好好想想   下边几个   框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

嗯,用钣金+异型孔插入画的

楼主:
您可以试试,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哈哈。我遇到过。不过我是用CAXA出图,所以是手动改的二维图。

网友:
工具-选项-文档属性-出详图-上色的装饰螺纹线
好像是这么设置的,前几天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1,镜像零件时要选择视象属性;
2 模型项目里要选择装饰螺纹线

网友:
1.工程图中模型项目里勾选螺纹线;
2.草图直接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