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焊接符号标注

楼主(2015-06-19):
如图CAD为我们单位的标准焊接符号标注,我在SW里只能标出如图样子,谁能告诉我下怎么调整到CAD中的样试,谢谢

网友A:
1 有些CAD图未必标准,相反solidworks工程图倒有可能符合标准
2 不能照猫画虎,最起码知道图中焊接符号含义,才好确定CAD图中的符号是否标准,以及如何到solidworks工程图中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有些CAD图未必标准,相反solidworks工程图倒有可能符合标准
2 不能照猫画虎,最起码知道图中焊接符号含 ...

嗯,各种参数可以参照焊接设计规范上课查询,就是我们企业内部有标准,领导要求按照该标准执行。

网友:
不能转化,如果非要按CAD的标注,那你只能在solidworks工程图中手画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