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氟龙润滑脂和齿轮油可以混合使用吗?

楼主(2015-06-19):
各位大侠,请教下,
如图气阀,阀芯与O型圈处使用的是铁氟龙润滑脂(锥入度270-300),因为稠度高,阀芯摩擦阻力大,想要用齿轮油(85W 140 ESSO GEAR)加以混合稀释。请教下,这两种油脂齿轮油会不会对铁氟龙润滑脂产生不良影响?

网友(2016-02-25):
最好慎重吧,有看到液压油或齿轮箱油与润滑脂混合产生黑色物的情况

网友:
换稠度低的润滑脂。
脂和油是无法完全融合的,润滑油没有足够的黏附性,会很快流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