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应力集中系数的查询(螺栓的疲劳强度校核)

楼主(2015-06-19):
大家好!

我在计算螺栓的最大应力计算安全系数时遇到了问题。其中有一个参数叫做有效应力集中系数,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都是“公称直径12mm的普通螺纹的拉压有效应力集中系数”。但是我设计的螺纹的公称直径为2mm,不知道能不能采用相关的系数,或者需要去其他地方找资料?

在查阅第九版濮良贵的《机械设计》手册时,我发现这个表格是出自谢联先的《机械零件的承载能力和强度计算》,请问谁有电子版?或者请一线工程师告诉我有什么更便捷的方法查询校核中需要的有效应力系数?谢谢!

网友A:
刚刚蛋疼找到一本手册翻了翻,里边没有专门针对螺栓的,只能找近似的靠一靠了,比如开U型槽的轴,哈哈,而且里面给出的是应力集中系数(应该是只针对形状变化的),你要换算成有效应力集中系数,就是把材料的因素考虑进去,有兴趣自己研究吧,哈哈
文件太大,自己去下吧http://pan.baidu.com/share/link?uk=992263669&shareid=3968637611&fid=1296810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蛋疼找到一本手册翻了翻,里边没有专门针对螺栓的,只能找近似的靠一靠了,比如开U型槽的轴,哈哈,而且 ...

谢谢!我去研究研究,有结果了就来upda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蛋疼找到一本手册翻了翻,里边没有专门针对螺栓的,只能找近似的靠一靠了,比如开U型槽的轴,哈哈,而且 ...

已收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书中应该能写到,什么情况下应用及如何使用附表3-6的数据

我特意翻了一下那本书,还真没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