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气缸夹4个产品 ,中间的夹不紧怎么办?

楼主(2015-06-19):
夹不紧 怎么办?如图,一排气缸夹4个产品 ,中间的

楼主:
一排气缸夹4个产品 ,中间的夹不紧?
气缸是2头顶的

楼主:
由于要铣平面 只能靠4面 夹紧

楼主:
有没有简便的补救方法

网友:
你发的图,看不懂;描述也不清楚,

网友A:
垫点硅胶啊什么软的材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点硅胶啊什么软的材料试试

聚氨酯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聚氨酯的可以吗?

你就是垫砂纸应该都没关系。

网友:
弹簧,聚氨酯,橡胶之类的,你不可能保证两边夹的平行度一样,即使一样,零件也有尺寸差异的,这些就靠柔性的东西来凑

网友:
图看不明白